金士顿1GU盘主控烧了

楼主(2010-01-26):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金士顿1G   U盘,拆开看了一下主控烧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把里面的数据给恢复了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主控啊

网友:
可以吗,我刚才问了一个哥们 好像说不行的

网友:
找同样的U盘,把存储数据的换过去。必须一样的U盘

网友:
换主控可以的,只要型号一样。我试过~~~~,换上就可以正常读数据了

网友:
要是真可以的话明天我来试一下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 我换过主控  原来的数据可以读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一样的主控很难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