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26):
刚接手一块主板接CPU12伏供电一接就自动关机
不接CPU12伏供电不会自动保护
但一定开不了机
高手看看一般什么问题
检查了场管

网友:
先检查检查CPU供电是否短路
测量电感处对地电阻

网友:
你测没12V对地阻值正常不。或者测量主IC和驱动IC是否损坏。

网友:
12V保护停机,要检查CPU供电和电容

网友:
检查CPU供电管是否有击穿的,可能是短路了一起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
今天请教了现实的师傅
检查出来了
是IO的 问题
换 了 IO搞定

网友:
IO坏会这样吗?     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