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1-26):
今天修了台AMD754主板用的是NV的单桥,开机不显示因为以前修过好多都是这个桥虚汗引起不过显卡或不跑马的,就直接加焊了桥不起作用,
然后摘了重做能点亮了显示也正常,测试时用的自己测试机器的显卡。装上机器后插上用户的显卡一长两短报错不显示了,显卡是新的,
然后把显卡插到别的机子上试着没问题,又把自己测试用的显卡插上能够正常亮机,然后又找了一块也不显示。
现在搞不懂为什么插上我测机器用的显卡行,而用别的不行呢(连续试了好多次)?有的人说是桥坏了,为什么桥坏了有的显卡还能正常点亮?

网友:
是他以前就在用的显卡吗?可能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显示型号,是不是不支持啊

网友:
我没有问客户,看着显卡好像是全新的没有一点灰,(也有可能是不显示了他自己加的显卡)。
明天先问一下去!

网友:
拿橡皮反复擦金手指,槽子也用镊子刮下

网友:
可以尝试看看 VPPQ 和AGP A2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候还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也曾遇到过,一客户主板返厂回来后,就不能插他原来的显卡了,而换个新的也不行,找了个旧的倒可以了,汗,只有把那个旧的买了装上了,哪位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
我见有些A卡对于单桥的主板不是很兼容

网友:
这个显卡客户说用过两天,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今天来一试我的测试用的显卡也不显示了多插两下才显示,用别的显卡插多少次都不显示,这个机器报显卡错诊断卡的码还能跑完,真是奇怪。
我把数据线挨着打了个遍没有异常的,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金手指和显卡插槽的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LZ你桥做好没呢。可能没焊好引起的喔。。

网友:
是桥的问题,,,重做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好了,

电源里有电容爆了

网友:
我换过3个电源试了,不是电源的问题,现在怕定了桥来不是桥的问题,重做的桥应该没问题的,我以前做过好几个这样的主板了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你焊桥时候里面没有连锡吧?。如果没连有可能是你桥局部损坏。

网友:
像NF6100的桥也是做完以后,用几天就坏了,如果重做桥就显示,故障应该还在桥,有条件可以换片桥来判断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