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ep43-s3l 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26):
求助各位大侠,  我今日接修到一块,技嘉的ga-ep43-s3l  主板, 故障现象是,  触发后可开机,约两秒后息灭, 间隔一秒自动开机,
  再亮两秒又息灭,  如此反复,  始终不跑码。
  经测试内存,北桥,南桥,各供电电压正常, 分别是,内存1.82V,089V, 北桥,1.19V,南桥,1.50V,PCIE,1.19V,
  就是CPU的电压不对,得0.86V  ,上U赛D3.2,
   CPU供电主IC是ISL6334, 从IC  ISL6622, 场管是K3918,   还有个是IT8268R的VID  看门狗电路IC,    I/O是IT8718F-S,H(GB),
  ,因为之前碰到过一块技嘉945的板BIOS  被小强尿湿了也是这种情况, 一亮一灭的,  当时是刷BIOS好了,
   现在 这块也还没下手先刷了个BIOS  ,没得,
   想想还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 但是这种板修滴少,没有电源IC换呀, 在此向各位请教下,   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  是电源IC坏了还是,看门狗电路保护了呢,有碰到过的兄弟,告诉小弟一下呀,
  还有就是那个IT8268R  有那位找得到它的PDF吗?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帮帮忙呀,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呵呵,自己顶一下,  CPU  供电的波形打过了,  没发现问题,  波形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IO 或是虚焊 或是缺某项供电  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EP45好像不支持CD,你换个CPU试试吧,找个E430试一下

网友:
嗯   放了两天假,  没来这[,  谢谢楼上的,  就是U的不支持,  后来上了个双核就OK了,

网友:
呵呵,EP43是要双核以上的,我也试过,这么先进的主板是不能搭老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