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判断笔记本显示核心坏不是显存坏?

楼主(2010-01-26):
根据各人经验讨论一下,判断显示核心坏还是显存坏?
笔记本

网友:
以下是我根据显卡花屏的情况分析的:不知对不对
比如开机有大方格或满屏坚条横条、看电影或3D时花,一般是核心的故障,
显存虚焊或坏检测完显卡会看不到第二屏、开机会有轻微的坚条、只要有LOGO界面的就会看得到、满天星或进系统里有条纹。
至于BIOS引起的花会看不清字体的或显示半屏

网友:
这个其实还不怎么好用普通的办法判断哦,都是凭经验,一般就是先做下显卡,量下阻值,然后换显存

网友:
在确保焊工的前提下。替换法是最有效的。最增长经验的

网友:
我是都量显卡上面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 再来的话就只能用替换法了, 等看看其它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21-12-20):
显卡测试软件 排除显存 然后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