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超级纠结维修记

楼主(2010-01-26):
一本DELL D600
插上维修电源,待命电流0。02A,按下开机键,无反应不开机。按惯例检查+3VALW +5VALW正常,那么怀疑BIOS和SIO,换BIOS,电流仍然是0。02A,不开机。于是换I/O LPC47N254AAQ,待机电流0。01A,待机电流正常了,按POWER键,开机了,电流0。4A左右,代码输出00。几秒后保护。检查各项电压都有。怀疑BIOS有问题,再次代换,还是00。检查电压,各项直流供电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查看南桥32M信号正常, PCI 33M正常。CPU CLK为100M正常,SIO 32M信号正常,  测试CPU复位电压为0。2V,为CPU无复位,查看图纸,发现CPU复位信号是由北桥发出的,再次检查北桥电压,VTT电压为1。05V正常,VCC1-2V-MCH电压1。2V正常。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奇怪奇怪的问题,测试VCC1。2V电压负载,电阻居然是0,真是怪啊,开机1,2V电压正常。静态测试电阻居然是0。对照好机器,1。2V负载电阻是358欧,检查负载部分元件,未发现有短路的器件,于是断定北桥短路。换北桥!更换北桥后,再次开机。看测试卡。00没戏,检查发现VTT1。05V电压有, 而VCC1-2-MCHM没有电压输出了,测试电阻,358欧,正常啊,奇怪啊,怎么没有VCC1。2V了呢,查供电,这个供电是由PU2 MAX1715构成的。有一路电压能输出说明MAX1715应该是好的,查啊查啊,没发现问题啊,于是就一个字,换!换掉了PQ13,仍然如此,无输出,再换MAX1715,YE ,咋了,还是只有一路1。05V的电压有输出,而VCC1。2V        就是不出来。郁闷仔细想想,仔细看看,实在没方向,难道是才换的桥不好,那没有办法,再换吧。实在不放心,把一台好机器上的北桥拆下来,换上去,纠结啊。换好了,再开机器看。代码00。晕!再再检查,还是没有VCC1。2V不出来,而1。05V的电压正常,真是奇怪了。没办法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换,最后把PL4换掉后,天啊,VCC1。2V终于出来了。啊,难道电感也会短路。不理它了。修机器要紧,这个奇怪的问题等有空再慢慢研究一下。一切准备就绪,开机。看代码00,电流0。4后保护掉电。NND和你毛上了啊,那就慢慢修吧。再次测试CPU复位电压1。1V左右。证明本机原北桥损坏,本机器仍有问题。理一理思路,代码00。该怎么修呢,要想机器工作,CPU—---NB----SB—SIO—BIOS这么几个大件,CPU座子用带灯测试仪测试过,没有问题,NB换了,SIO换了,BIOS换了,现在看起来就是南桥没有换了,进一步检查BIOS在待机时A线有脉冲波形,而且各个时基不同,22脚片选脚很平静,按下POWER键,22脚无波形,直接直流3V,其他A线停止输出波形。 对照正常机器,开机后22脚片选有波形。说明BIOS未能北CPU选中,BIOS未正常工作,看图纸BIOS信号的读写,片选是由SIO控制的,而SIO是与南桥的LPC和FWH部分功能电路联系的  ,现在我们假定CPU座子好,NB好,SIO好,FWH好,那么就只有SB问题了。于是换南桥。开机。观察BISO 22脚有片选波形,代码输出A8了,上内存,外接显示器,OK,久违的DELL蓝标LOG出来了,喜极而泣。。。

网友:
目前我修机器是不计成本修,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技术提高!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啊,虽然很波折,但总算修好了

网友:
楼主那VCCP1.2V电阻是不是电感引起的呢
我有两片板3V静态阻值才30多,上电后电压正常输出。
好板都有400多的

网友:
估计这台机器成为楼主的了吧,楼主的基本功不错了,你的这台机估计是进水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关键是把技术提高了就不错,顶一个!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个高手了

网友:
能做到这样子,应该是高手哦,希望还能看你的帖子。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判断1715是否损坏,只要打DH2或DL2在开机瞬间有无波形就晓得了嘛。

网友:
是看过这样的情况的,做了这样的工作的,用示波器确实看到DH2瞬间有波形的,是坚信MAX1715没有坏的,但是实在没办法修了啊,只有代换一下了。

网友:
扎实的基本功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对开机LOGO无限的向往,终于被楼主搞定了。

网友:
学习啊,技术好,精神更是可贵啊!

网友:
按惯例检查+3VALW +5VALW正常,那么怀疑BIOS和SIO
南桥坏也会这样吧

网友:
DELL的机器,我修了好多了,比较爱坏I/O和BIOS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本人有这种想法赚不赚钱是其次自己能不能修好才是重要的。主要的是技术提高了,太精辟了!!!

网友:
呵呵很好啊 ,我也要跟你学习,不知道你怎么有那么多bios换呢?是刷吧

网友:
座子是买回来了,但是确实没有刷呢,因为有现成的板子可拆

网友:
楼主走起来就把BIOS换了,是不是也太直接了哦

网友:
DELL的 D500 D600 待机电流0。02A的时候,不是换I/O就是换BIOS。是走了很大的弯路才得出的结论

网友:
佩服  多謝樓主分亨

网友(2010-02-28):
楼主精神可贵啊 呵呵这机器修的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