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能连接,路由连接不上。

楼主(2010-01-26):
今天晚上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说上不去网了。是有几个月没有用,今天一开连接不上,去一PING,无法连接路由,但本机可以,看旁边电脑都可以上网,以为是网卡坏了,不用路由直接由猫,居然连接上了,线全测了都好的,路由猫全换新的也不可以,拿回店里还是没办法,在网上找一下,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说QQ能登陆上,开机更换直接的新硬盘---装系统----安装QQ,居然登陆上了,但是好友全黑的。。实在是没法子了,,发个帖子寻找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建议检查下设置。

网友:
可以上路由的官方网站下新的固件升级下,另外网络提供商也可能有针对路由设置了一些东西不让你用路由

网友:
可以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如果用猫能上的话应该外接线路没有问题,主要看下你路由的设置,比如DNS之类的

网友:
在本地连接的INTERNET协议里面选自动获取IP地址

网友:
先PING网关,看下通不通。再看WAN口有没有获取到IP地址。

网友: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机器拿到别的局域网里也是不行。求助中。。

网友:
维修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已经严重不成比例了, 如果是我,根本不会等到 "路由猫全换新" 这一步都放弃了,

不讨论技术, 只是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难道没有别的活儿等你了?

网友(点评):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解决问题。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的目的是钱,我像楼主一样我也喜欢知道原因。

网友:
解决了,是本机的DNS服务器那里没填。。。。。。。。。。。。。。。。。。。郁闷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 现在的电脑都是自动获取IP的,哪需要填DNS?除非你先手动填了IP地址。

网友(点评):
不同的 路由器都会有不同的 坏点 这是常见的

网友:
原来这样啊.其实小问提难得都是高手

网友(2010-03-03):
DNS  路由不是自动分配的吗?  怎么还要手动设置哦

网友(点评):
有些的网络 多人上网就要设置的 都是自动分配 可能要 出现 冲突

网友:
在特殊情况下是获取不到得我经常遇到还是手动的好啊

网友(2011-06-03):
你电信的吗?如果是电信的宽带你可以试一下在路由器前面加个交换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这人才啊、、有这种办法、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是路由重置出厂设置。如果能上QQ,那说明DNS肯定出错。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网卡和路由器不兼容的问题,换个其它牌子的路由器看看

网友:
路由的dhcp设置里可以直接设置dns的呀--兄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