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40花屏,到底是哪个显存有问题?

楼主(2010-01-26):
GF440花屏,到底是哪个显存有问题?
下面是MATS图(图片拍得有点差,辛苦兄弟的眼睛了 ),与相片,显存分别是1,2,3,4,背后各有一颗,共八个,128M,请问哪个有问题呢,谢谢!
刚才看了下之前的资料,可否这样理解,显存排列是逆时钟的:4与背后的是0-31,3与背后的组成32-63位,2与背后的组成64-95位,1与背后的组成:96-127?
现在坏的是40,41,42,43,44,45,46,47,和59,和72,73,74,75,76,77,78,79,估计是三块显存有问题?'
由上面的可否判断3与3后面二块都有问题,和2 这三块显存有问题呢?

网友:
1 2 显存明显有问题

网友:
测试结果是坏3片,先把第3片的背面换了试试,要先把芯片定位准

网友:
我也搞不懂这个怎么看的,有那位高手说说怎么看这个,怎么去定位那个显存问题,谢谢

网友:
是否可以判断显存,3与背后二块有问题,还有2也有问题呢?

网友:
先定位,然后 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