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26):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A8J的机子,intel芯片的,显卡是ATI芯片的,故障现象是:冷机的时候要按几次按键才能开机,要是中途不关机,一直用的好好的,要是关机了,再开机,电流在0.5左右就掉电重启,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在哪里

网友:
补充一下,还有就是在热机的时候关机,重新开机电流会增加了好多,本来正常开机电流在0.5-1.9之间跳变,热机开机的时候电流在2.0A左右掉电,重启在0.6左右重复启动

网友:
估计是有地方虚焊了 重点查下EC cpu核心供电 充电芯片 还有电容是否失容,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和电容关系大些,有的电容坏了低温时容量不够或者有漏电显现,温度升高了性能就会好些。

网友:
恩,马克电子说的有道理哦

网友:
和桥的关系不是很大,还是控制电路方面的问题。查查触发的条件吧

网友:
修过几个华硕A8J都是显卡的问题,不开机的时候测测开机的条件够不?待机电压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