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0-01-26):
最近遇到好多班子都是刚开机风扇转几圈就自动关机,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只能修开机瞬间保护的,像这样开机一会后保护的不知道怎么去查,请指导一下,谢谢拉

网友:
查下CPU供电部分,主要是上下管。

网友:
看看开机按钮是否正常,如果PW始终处于低电平就等于4秒后强行关机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的故障大多是 主板供电电路有短路。
不过机箱的电源,重启开关短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故障
还有些n68的主板不插键盘鼠标也会不停重启的。比如七彩虹,翔升等品牌的N68芯片组主板。

网友:
LZ主要检查下IO吧,我修好过这类故障,有是IO空焊或是IO本身问题的,也有是IO周边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看下有无帮助

网友:
cpu供电电路,内存供电电路及北桥短路也会出现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