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w5不开机但电源灯亮几秒后稍灭

楼主(2010-01-26):
开机灯亮下无反应.拆了机,主板上不知保险之类在那,求指点

网友:
说不定时电源管理芯片虚汗了。

网友:
按下开机键后.开机灯能闪一下,就是已经通过基本检测电路了,和保险无关了,

需要考虑的是,是否那里有短路?去到什么电流的时候掉电?是否摔过?等等之类啦.

网友:
这楼主好象动手能之极强,但电路认识水平确实有点。。。
相机还能修不?不行卖给我当料机练手好了

网友:
哈哈.你老是想找料机练手啊.我手上有好几个没办法修的啊.给你试试,看能否修好.,哈哈哈

网友:
.谢版主  另图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朋友的相机,版主故障象开机没启动(开机灯及放入电池时红灯也亮和我的w5机一样),看不出那问题没摔没进水,电板上也没有烧之类.网上查了索尼机好象这种情况也有,但都不清楚.唯一处理是更换主板.谢版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是最终的办法,但一般都是可以修好的.关键要查出来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