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D845PI/D845GVSR诊断卡跑FF

楼主(2010-01-26):
前几天修了几块主板大都是有的地方氧化除除氧化层和刷刷BIOS就修好.可这次一块INTEL D845PI/D845GVSR主板本是好的一块主板.由于20针的电源信号线接口线接触不良引起烧了这块主板……
故障现象:  插上电源UPC风扇就运转.峰鸣器也没报警声. 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检    修 :插上主板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FRAME帧周期灯始终不亮.短接J9G1接启动开关的接线座(此处有3.2V电压)能开机关机动作.测L2B1核心电感线圈处有1.5V电压.先用PCI打阻AD线阻值均在6.2KΩ.复位信号8KΩ.电压有3.26V. 帧信号有5.6KΩ.有3.3V电压.时钟33MHZ阻值4.7K有1.69V电压.好主板没阻为4.6K前几天修了几块主板大都是有的地方氧化除除氧化层和刷刷BIOS就修好.可这次一块INTEL D845PI/D845GVSR主板本是好的一块主板.由于20针的电源信号线接口线接触不良引起烧了这块主板……
故障现象:  插上电源UPC风扇就运转.峰鸣器也没报警声. 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检    修 :插上主板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FRAME帧周期灯始终不亮.短接J9G1接启动开关的接线座(此处有3.2V电压)能开机关机动作.测L2B1核心电感线圈处有1.5V电压.先用PCI打阻AD线阻值均在6.2KΩ.复位信号8KΩ.电压有3.26V. 帧信号有5.6KΩ.有3.3V电压.时钟33MHZ阻值4.7K有1.69V电压. 四个CBE字节均是6.1KΩ..无跳变电压.好主板上测有0-3.3V跳变电压.测南桥晶振有0.53V电压.+3.3V.+5V.+12.-12V均正常.DDR内存AD线打阻均是3.4KΩ.六个时钟阻值均是5.5KΩ. 电压均是1.36V.在好板上测量六个时钟是1.05V.阻值一样.2个系统总线阻值均是2.8KΩ.电压均是1.05V. 有2.52V供电电压.
           再用PLT打阻1—13脚.14脚.16脚均是8KΩ.只有15脚阻值是16KΩ.在好主板上测是8KΩ.查看15脚通向ADP3418K各元件未发现问题.换掉ADP3418K阻值还是在16 KΩ.再查15脚线路通向IO芯片 LPC47M172.换掉了该芯片.测其15脚在8KΩ.再试机故障还是在FF.用CPU假负载打阻32位地址线380KΩ-395KΩ左右.64位数据线380KΩ-395KΩ左右ADP3168也换过.BIOS刷过故障还是依旧.致此不知怎么修了.本人不菜.还没有掌握修主板的技能所以只好来求助高手们的指导.特来求助!!谢谢!!!

网友:
怎么没高手指导啊

网友:
发现PCI四个CBE字节无跳变电压.好主板上测有0-3.3V跳变电压.请问高手们应怎样查这故障.谢谢!!!

网友:
谢谢!重新检查I/O芯片未发现有虚焊或连锡

网友:
查得Q5B1 贴片三极管集电极(中间极)无电压不知此极通向哪里.求INTEL D845PI/D845GVSR主板电路图

网友:
INTEL D845PI/D845GVS主板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