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26):
今天接了一块Intel原装板,不开机,怀疑是IO的事,IO是SMSC的,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谁知道SMSC的IO如何代换??

网友:
有些可以代换,但你要说清你要代换I/O的型号。。

网友:
如果是87372的可以用LPC47M172代,其它的没试过

网友:
SMSC LPC47M182 IO芯片和SMSC LPC47M172 IO芯片 能互换 但是不是所有的板上都可以

网友:
要看IO的功能脚是否一样,一样的一般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