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待机电流的常见原因

楼主(2010-01-26):
我碰到一台IBMT41的笔记本,没有待机电流,没有维修思路,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为一的思路就是把笔记本拿给专业的维修师傅修

网友:
先量看看VIN 有没有导通, 有没有进到供电芯片吧, 再量看看3V 5V 有没有出来吧!!

网友:
测试3V5V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测量对地阻值,查工作条件,依次往前面查。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题的太让我佩服了,希望你还是多给点信息给我们,如果你连电压都不会测得话我们说的你也不一定搞的了,如果你会测电压你应该测些数据给我们,即使你测不到也要把你测不到的地方发上来,这样我们才好判断呀。

网友:
查待机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说的很笼统,相信大家都没法帮你

网友:
先查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再说

网友:
到这里就没思路了的话 还是建议楼主加强下学习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太多哦了

网友:
电池加适配器都坏了的话 保证你测不到3M5M

网友:
我将版主的的这个问题改一下,请大家来回答:

1.笔记本的正常待机电流的范围是多少??

2.产生笔记本正常待机电流的条件有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