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笔记本BIOS密码被锁进不去!急求!

楼主(2010-01-26):
接到DELL D400 的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要装系统。。一开机出现DELL图标检测那个画面,然后就看到全是一些英文。按F1 F2都没有用。。反正就什么都动不了了,提示要输入密码,求解答!像DELL这种笔记本要怎么清理BIOS ?

网友:
没有刷BIOS 的机器怎么样搞定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值得基地网友出出招!

网友:
刷BIOS 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不在BIOS里的,在密码芯片里

网友:
DELL的机器,密码数据应该是在码片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