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换灯管怎样才能最少的伤害屏,又不漏光

楼主(2010-01-26):
我最近几次换灯管都出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问题

网友:
先拿故障品來練習吧..
多換些屏累積經驗
熟悉各種屏結構
手法正確不偷工
自然不會有問題

网友:
方法要正确,胆大心细,冬季要防静电不然会搞坏屏电路

网友:
主要是细心,换多了慢慢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个方法超快,用热缩管,三分钟换好,

网友:
主要是经验,还要有理论帮助,就知道哪里该小心了

网友:
多换熟练了就不会漏光,熟练了速度还快,进的灰也少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屏板取掉,把灯管支架取出更换,注意一下安装方式就可以了,透光板前面的膜一定要搞平整,支架不要搞变形,要不就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