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有时钟和复位吗?

楼主(2010-01-26):
请问各位大虾,BIOS在什么情况下会有时钟和复位,在什么情况下又没有时钟和复位?与它的封装有关系吗?万分感谢!!。。

网友:
PLCC有时钟复位,SPI有时钟没复位!

网友:
就只有LPC与FWH架构的有复位[32脚芯片]其他的没有 2脚复位 31脚时钟

网友:
那也就是说,LPC,SPI有时钟和复位,X-BUS没有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