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主板各种芯片通用检测方法

楼主(2010-01-26):
ATX短路
     如橙线对地为30欧,那么只要是和3.3v相连的芯片中只短路了一个,会造成每个芯片的供电脚都为30欧。到底是哪个坏了呢?先在路测量芯片周围的容易引起短路的元件,如场管(居多)。电阻一般是开路,不会击穿短路。因为芯片周围的元件短路,可能导致测量芯片的某个脚时也短路。测芯片的周围的所有贴片电容两端如短路,则这个芯片在短路的行列中,拆掉一个芯片,再测焊点,如不短路了,说明芯片被击穿。如仍然短路,说明还有短路的,不忙把取下的芯片焊上,再用此方法,拆一个测一下是否还短路,一直要拆到不短路为止,拆下的芯片并不一定都是坏的。
   如有的集成网卡是3v,有的是5v,我们不知道这个集成网卡的供电到底是多少,当5v短路该去拆网卡吗?测网卡周围的所有贴片电容两端如短路,则网卡在短路的行列中,否则就不忙去拆。
   平时要多跑线搜集各中芯片的供电脚是与ATX的那根线相连,如LM324和LM358是与黄12v,相连的,如果是3.3v短路,你去测LM324和LM358就走了冤枉路
发烫的芯片不一定坏了,因为与芯片相连的其他元件短路也会导致芯片发烫。红5v和黄12v短路时,强制也是不能开机的,橙3.3v短可以强制开机,短路的元件会发烫,用手摸找到发烫的芯片。强制开机的时间要短,或摸了一个芯片断电重启后再摸另一个,这时动作要快,防止芯片被烫坏。
    插上cpu电路的4针不能开机,可以锁定cpu电路的场管或从电源芯片短路。
    假设ATX.橙为50欧姆,而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两端为0欧姆,比ATA短路得跟严重,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可以测每个芯片附近的贴片电容,如比ATA短路更严重,该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有的集成网卡没有与ATA直接相连,如果只测ATA对地阻值是测不出短路的,可以测网卡周围的贴片,如短路,网卡可能坏。
    焊接完芯片可以再测贴片电容如短路,则可能是连锡了。
   cpu电路中上管G级应为3-5v,下管G级为5-10v,如不正常,一次断开一个上管的G级(用烙铁撬起来),测G级的焊点如恢复正常说明被断开的上管损坏。举一反三:测到某芯片供电脚不正常,断开此芯片供电脚测焊点,如正常,芯片坏。
                                                        我做的实验
   网上搜索芯片的PDF,用软件只捕捉引脚图。打印出来(经常在电脑里看伤眼睛)
我把芯片的供电脚(1脚)和挨着的几个没接地的引脚(234)用焊锡连起来,再测供电脚的对地阻值,为300多欧姆,好像没短路一样,事实上用焊锡连起来已人为短路,证明芯片内部要从供电脚到接地脚之间短路时,测供电脚才会短路。只测供电脚的对地值是不能肯定芯片就就是好的,通过测量芯片各脚与都与地之间的阻值来判断不是很好,可以先从1脚开始,测1脚分别与2、3、4脚,5脚分别与6、7、8脚……因为1脚可能与挨着的234是相连的。或者测在芯片另一边与1脚对着着的针脚,如测到某两个脚阻值很小,(本身是接地脚除外),顺着这两个角跑线,找到击穿元件,如没找到,取下芯片,再测焊点。
有人说通过测芯片各脚都与地的阻值与在好板上测出来的作对比,但我想不同的主板厂家设计不一样,可能测出来阻值相差很大。
                                                 怎样判断替换的芯片好坏
   我们大多数都是从废板上拆来做配件,有时不知换上的是好是坏,我们在从废板上拆之前先要用上面的方法,判断这个芯片好坏。拆下之后,再对照PDF测供电脚与地的阻值和其他相临的几个引脚之间的的阻值大致判断。
    我们还可以把已经确认是好的芯片装在一个自封袋里,先用这个好芯片代换,如主板修复,再把这个好芯片吹下,另去找一个。
    以上个人意见,如有不妥,恳请补充指正。打字很累,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沙发抢一个 在慢慢看啊

凤城 -2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