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ELL D400插投影机导致损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6):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开关上有5V电压,按下有跳变)
检测得:+3.3VRTC 为0.6V 待机电流0.07,感觉有短路。  查电路后拆了EC  LPC47N254  +3.3VRTC 有3.26V装上新的 LPC47N254  还是不开机。
这款机的1632要按下开关才会有电压输出的,由EC输出SUS-ON和AUX-EN,到U65的PIN9、10,来打开PIN8到1632PIN23    测量U65的PIN9 PIN10按电源开关时无任何变化。估计还是和EC这块有关系。查资料:测量CN8 pin2没有方波信号。而且这款机器待机和BIOS有关。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读写总是报错,估计BIOS芯片也坏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这里感谢本本波,问他拿了一个芯片)。刷好BIOS后能开机了,但是走到0.14A大概3秒左右掉电。 再次检查MAX1632有+5VSUS , +3VSRC 和DC12V输出,SC1486也有+2.5VSUS  MAX1644也有1.5VSUS.   后来查到SUSPWROK信号到南桥短路了。更换南桥后故障彻底排除。装好机器测试正常。以下是D400的上电时序,全靠这个资料帮我了(我是新手,以前修医疗设备的)。 DELL

网友:
BIOS硬件损坏还比较少

网友:
比较少 今天修个DELL D620  上电掉电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刷BIOS后亮机了

网友:
感觉有上电时序就方便多了,特别是修没电压那些和不开机那些

网友:
拆了EC  LPC47N254  +3.3VRTC 有3.26V装上新的 LPC47N254  还是不开机。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955-1-1.html
3.3V是给EC供电的吗?拆了有3.26V,那新装上去一个电压还有3.26吗?后来检查到时南桥短了,南桥对3.3VRTC有影响吗?感觉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