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焊GS-2000A的实际性能和QK 203H相比如何。

楼主(2010-01-27):
QK 203H太贵了承受不来,在别人帖子里听张先生提到金焊GS-2000A的价格实惠很多也是仿203H,不知道这款焊台的实际使用性能如何,这款焊台的出品公司主页在网上也找不到,所以无法了解到,希望有用过这款焊台的朋友给评价评价。

网友:
去基地买969CF吧!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应付无铅也很好!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二手白光942呢?203H与942相比,还是任重而道远,这是我使用过CY-203H(仿)、504、白光942之后的看法。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942二手的也不错 性能上和新的没什么区别  还实惠

网友:
QUICK 的236烙铁谁能给我讲解一下如何

网友:
我用的就是203H,很重,升温速度也很快。用着挺舒服的。

网友:
203就是换头太贵了头且寿命不太长

网友:
203H我用。质量不错。升温稍微比白光慢点点。

网友:
各位看客我想问的是金焊GS-2000A焊台的实际性能,203H我很清楚啊,大家都答非所问,二手的焊台我是不会买的,因为我看不出好坏,只有宇光大虾的回答粘了点边,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二手白光942呢?203H与942相比,还是任重而道远,这是我使用过CY-203H(仿)、504、白光942之后的看法。
引用 网友A:

二手白光942成色好的都是110V和100V,成色好的220V的几乎看不到,宇光老兄能否说说金焊GS-2000A和仿QK 203H干无铅能否轻松应付就好了,至于和白光942比升温快不快这点不重要。

网友:
新野,我不知道你用过多少种烙铁,升温的快慢不重要?我现在的942设定为360度,而504设定为420度,在这样的情况下504进行无铅焊明显明显不如942,无铅焊丝为杭州友邦生产。504参数与203H相当,我们也有仿203H的CY-203H,效果基本一样。
回热是衡量烙铁温度补偿的一项参数,回温好的烙铁必然是升温速度快。
我的942是原装的,但变压器换成220V国产的了,功率可能稍显不足。

网友:
新野,我不知道你用过多少种烙铁,升温的快慢不重要?我现在的942设定为360度,而504设定为420度,在这样的情况下504进行无铅焊明显明显不如942,无铅焊丝为杭州友邦生产。504参数与203H相当,我们也有仿203H的CY-20 ...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烙铁或焊台升温快慢不重要啊,只是说不要拿203H和942比升温哪个快哪个慢啊,毕竟一个国产一个日产王道牌子。例如942对付无铅绰绰有余,而203H对无铅刚刚适合或富有余力,那相信很多人都懂得选择低价位的203H,那么烧钱干什么?又例如一个人穿惯了名牌,让他一时换成穿杂牌的当然很难适应,在我看来东西还是适应实用最好,这样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我用过的烙铁当然少了,如果多的话,我有何必发帖请教坛里的朋友,你说是吗?而且我要问的是金焊GS-2000A的实际性能,但很多人都扯到其他牌子上说吗,这样回帖有意思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