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继电器老是想响

楼主(2010-01-27):
清华同方继电器老是想响 该怎么解决

网友:
能在详细描述下吗 具体什么响声 图像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上电 是滴踏滴踏的声音

网友:
检查行扫描电路和二次电源是否有短路

网友:
都没短路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先拆开高压包试下,,看看是不是还是响!!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断开去高压包的线路还是一样啊

网友:
应该是消磁继电器在不停地"通----断"发出的声音,它由MCU控制,现在它紊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