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跳d0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2010-01-27):
接了一台机器 顶星主板 开机跳d0 刷过bios 后仍是跳d0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如果是开机就跑D0就当做FF来修。

网友:
C D 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D0是CPU根本还没有工作。更不用说是内存了。。没有跑起来。。最典型的就是CPU座和I/O。。。。

网友:
看看CPU傍的电容有没供电?

网友:
先检测一下是不是U接触不良好,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换U试一下,

网友:
按不跑代码修 先供电看看

网友:
供电这些是否正常,上个数据来

网友:
我常碰到精英的板就是这样子,

网友:
把主板的型号和测试到的必要数据报一下

网友:
CPU都还没工作,先查一下CPU的供电吧!

网友:
供电第一得先查类。我虽然修主板不好。不过我也知道有供电没供电了撒

网友:
不知怎么查供电,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DO一般供电都正常了吧,座子跟IO

网友:
这块板子人家不修了直接换了  !不过各位让我有了解了很多  !多谢各位了

网友:
这板子Io如果是8705的 应该就是io坏了

网友(2010-04-03):
8705很容易坏吗,为什么

网友:
可以不上CPU,空板加电看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