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70S6主机关闭后,显示器不关,不进休眠

楼主(2010-01-27):
飞利蒲170S6主机关闭后,显示器不关,不进休眠,是哪的问题,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如何修,

注:显示器电源灯长亮,屏幕显示“无视频输入”

网友:
换主机试试。可能是信号板的说据错误。

网友:
没问题啊,你又没关显示器,它没有信号就会提示检查电缆接口了

网友:
??   这样不叫问题吧

网友:
找一根原装的数据线或者换台主板试试,PHILIPS的机器,只要不插信号线, 就是要等很久才能进入休眠的。

网友:
关一晚了,早晨看还是:无视频输入,主机要是不关,进休眠,显示器也能进休眠

网友:
进工厂,reset一下好了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一下,不行就重写24C16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