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27):
最近收到一客户送来三个音箱,均为唯歌E3010音箱,故障都为不通电,检查线路无烧毁现象,以前没对这东西研究过,不知其变压器次级电压好多,没注意其参数,测其次级电压为0,测次级线圈好的,初级线圈无穷大,后量好的为240阻值,换掉后烤机半小时没问题了,其它两个因没变压器换一直还躺在家

网友:
你把初级线圈拆拆看看,很多好一点的里面都藏着一个保险。
再一点,初级线圈短路多是接头处断了。

网友:
初级接保险的我没遇到过,接温控元件的我倒是遇到过,而且多数易坏,可以拆掉不用!

网友:
看滤波电容 就可以估计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