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硬盘换板求助!!

楼主(2010-01-27):
今天接到个三星板坏要数据,换了一块好硬盘的板上去变成只转不认。坏盘的信息:PN:1410JQSL303002,SN:S06QJ1IY500182,系列是PALO的,还有MODEL号是SPO822N,最后看到个REV.A不知道you什么用。好盘的信息分别为:PN:1329J1DYA48783,SN:S06Q20YA09108,系列也是PALO的,MODEL号也是SPO822N而EV.B.请问这俩个硬盘板可以互换吗?

网友:
0822无外部ROM,这种我换过十来个盘都是直接换板就认,根本就没看要去对什么要求,如果不认,并且板、盘确认过均是好的,那么就是说明要换主芯片(ROM在里面)。或者你能读写这种的ROM,那就方便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下楼上的高手,我把主控和主控边上的那个小IC换了,但上电还是只转不认啊?请问应该怎么办,如果是刷ROM的话因该怎么对ROM进行分别,人别它们是否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可能就是还有别的元件坏,或原主控或那个小芯片坏了。
三星我没怎么研究,因为SF成功的盘也很会坏,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