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F254做的SPI编程器

楼主(2010-01-27):
我将74HC244换成了74F254,读取成功,校验也成功,就是读出的25T80的数据达到16M.请问大家正常不。

网友:
74F254在老主板上拆的。

网友:
软件有错误吧,25T80是8M的,读出的文件应该是1M

网友:
我将74f254拆除后,读取速度很快。读取出来的数据也只有1M,就是检验不能通过。。

网友:
楼主有具体制作的图纸和软件吗? 也想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