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asyUSB WriterV4.4软件使用

楼主(2010-01-27):
在网上新买的USB液晶编程器用EasyUSB WriterV4.4连接不了。提示USB错误
想请教大家,是软件不支持,还是我设置方面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
這軟件同時也可以適用並口燒錄器 試試吧..

网友:
并口好用,我想试验下在我USB口的编程器上使用。。。没弄明白,我都弄两天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你要问你的卖家,,,因为硬件与软件要相配合

网友:
卖家不能收了钱就不管了,,,,因为那东西本身不值那么多钱,,,收了那么多钱是有服务的

网友:
问过了。呵呵,卖家说不可以。是软件不支持,,,我就想自己弄弄看。呵呵。看看有没有人成功过。
就是想研究下,如果不行也就放弃了。

网友A:
现在这些设备大部分USB接口都是供电口,不支持USB接口读写,你先看看你单独插USB线电脑有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如果有就有可能,如果没有就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