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不能用电池开机

楼主(2010-01-27):
我有一个七喜KW300的笔记本,刚开始是供电短路,把短路修好后发现不能给电池充电,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插上电源后自动就切换到电池供电状态了,而且也不给电池充电,如果此时把电池拿掉的话则能用适配器供电,插上电池屏幕会忽明忽暗的,现在是用电池却不能开机了,把12v电压加载电池的两端看待机电流是:0.05→0.03→0.02→0.01,如果用适配器供电待机电流也是这样跳变,但是会停留在0.02A上,用适配器能触发,但是用电池却不能触发,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充电电压和适配器入口的电压一样吗?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是不是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的隔离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我在图中标注的是不是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隔离原件?

网友:
你把图发出来或者给个链接吧.你图上标的PQ32是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