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 7600GST游戏王子批量点不亮

楼主(2010-01-27):
Inno3D 7600GST游戏王子显卡 ,今天回收了十张,主要的问题都是花屏、点不亮。现在还没有动显卡。也没有加焊过,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检修流程。不知道虚焊情况多,还是供电,还是BIOS。我对修显卡不太在行,请显卡大师们帮个忙。帮我出个主意。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在行,刚开始搞有点困难

网友:
看有没有掉件,核心显存供电正常不,花屏就测mats7 看结果判断

网友:
加焊GPU已搞定两张了。

网友:
看来你的卡GPU故障的还真不少

网友:
哪卡 好像3星 显存的

网友:
呵呵 楼主 还是  先在论坛潜下水,灌点这方面的知识,别嫌急着修
新手慢慢来,
太急了,没修好还无所谓,直接报废的 大在

网友:
是现在显存的,全无铅的,熔点特点,有一张都能搞定的,但加焊了半天不熔,一加点温度就把GPU挂了。这时主供电电容都短路了。大家加焊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
咱是外行看热闹啊.到现在积分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