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上网本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01-27):
新买的神州上网本用电池不能开机应怎么样维修啊?外接电源可以开机,
查电池有100%的电量.望各位前辈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新买的机器就直接送售后吧

网友:
LZ刚买的笔记本还是拿去售货吧!

网友:
因搬家,找不到保修单和发票了. 555555555555  NND

网友:
是不是电池里面短路了?
最大可能是主板和电池接口那块有短路的可能性 吧!!!
学习中

网友:
你直接去卖你电脑的地方,单子找不到了他们也有办法。

网友:
就算找不到票也可以保修啊,最多就按出厂日期算啦

网友:
电池坏了,换一个电池

网友:
神州的啊 刚买的快送去保吧

网友:
想办法保修是王道呀,实在不帮你保修就自己保修吧

网友:
还是直接拿去售后保修吧

网友:
找不到保修卡,可以按出厂日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