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主板 上真U和假负载就没有复位

楼主(2010-01-27):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   遇到了难题  向大侠们求助
症状是这样的

没有上CPU和假负载前一切正常(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短接开机和复位针都反应正常)
为题来了
上真U (赛扬E1500双核CPU,U绝对是好的)和假负载(775)就没有复位了,同时内存没有时钟,PCI没有供电
注:V星G31M3主板  { CPU_描述 支持Intel 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Celeron处理器
CPU_种类 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Celeron  }

我头疼了,  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上真U后查全板其它供电

网友:
先把全板电压修正常在说

网友:
上真CPU测CPU供电

网友:
查查给 北桥供电的场管  1.5V   2.5v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上假负载和真U前所有电压都正常啊  ,阻值都正常
问题就是上真U后,CPU没有供电,而且阻值只有5欧 ,其他的内存,PCI供电,时钟有些正常
有些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