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0-01-27):
一台杂牌的19寸显示器暗屏~~比高压板那种的暗屏稍微亮点··拆开··用别的高压条试过也是一样···

但是不插屏线就正常~确定灯管。高压板是好的··
                 只要把屏线拔了··白屏的时候··灯管是很亮的··一插上去就暗下来了·但是正常显示··就是偏暗《还抖屏》··《屏供电5V正常》

   想问下师傅们·这种问题的话···会不会是《液晶一体板》坏了···《就是屏电路上的玻璃啊》????灯管高压板是正常的··

网友:
亮度调高一点,可能亮度调低了。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说法,那屏说不定有轻微漏电。

网友:
给驱动IC供电的驱动电压失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换过原装驱动板··还是一样·可以确定驱动板这些是好的··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滤波电容漏电或者一次电源电压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一路供电出了问题或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