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3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0-01-27):
昨天接修一台IBM T43故障为开机到IBM图标就死机,把键盘拆开用手试压南桥,可以启动了,断定桥虚焊,用BGA返修台修复了
于是就通知客户来取机子,谁知客户买了一块新电池过来,插上能找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黄灯一直亮,系统显示电池有百分之十八的电量
PM设置里显示充电完成时间为空白,充了好几个小时都还是百分之十八,电池装在其他机器上能充电,换其他机器的电池来故机式也是一样
于是把机器全部拆开,拿了一块一摸一样的坏板子,把板后的3个MOS管,三级管,充电电感,包括ADP3806全部都换掉了还是无效啊,
测得ADP3806 1,2,3 为16.1V电压,10脚为2.4V 4脚为0.684V D9二极管负极为16.1V 正极为4.88V

                                                 现在维修陷入困境  ,现望高人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换电感?  楼主真得英勇啊 !  不充电 我遇到过坏检测电阻的,在3806外围 ,如果楼主有兴趣把3806外围都换一下估计能修好!

注意一对 2.2欧的小电阻容易坏

网友:
3806   第4脚  往上找

网友:
测量过了,2个2R2的电阻是好的,电阻两端16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也容易出问题,建议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