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待解决进不去系统,提示文件损坏或丢失,window无法启动

楼主(2010-01-27):
最近才出现这样的故障, 找人修过说是没有毛病,重装系统后可以进入桌面。问题是如果关机后不用,间隔一段时间或是第二天再开机时就会出现以下提示:
因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无法启动
<windows   root  >\system32\hal.dll
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拷贝。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都是内存坏了,换吧,不是的坏就可虑硬盘,不过内存的损坏几率比较大...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点吧。重装系统还是不行的话。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硬盘和内存的问题排除了的话,手动安装系统,不要用GHOST版哦!

网友:
找人修过说是没毛病吗??? 不可能把.. 有毛病.
硬盘 还在保修期吗

网友:
内存。硬盘。还有数据线

网友:
硬盘不在保修期内了,上次找人维修,重装了系统之后带回家后,还是出现类似的问题。有可能的话就是硬盘出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负责存储的配件出了故障.你的就是硬盘故障.维修人员不负责任

网友:
建议你更换硬盘!

网友:
基本上是硬盘问题。用mhdd 跑跑

网友:
不排除排线,的问题,但硬盘的面最大,尤其是过了保的硬盘。
还是楼上说的对,用mhdd跑跑看吧,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楼主的问题提示,应该是引导盘,一般来说是c盘肯定有问题了。而且,像这种情况,不用ghost,系统是装上不去的。不信4#可以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盘,替换试试

网友:
数据线 接触不良,更换测试;

多内存 混插,单条内存测试;

排除 数据线、内存的问题,那就是 硬盘故障了。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下,不行的话就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检测硬盘 然后 看下  有坏道没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事,以前碰到过换硬盘后好啦

网友:
硬盘用软件扫下
先排除内存脏了 或者坏了。还有内存槽子问题 接触不好都有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大些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
建议你换内存试

网友:
内存,硬盘、数据线。一个个的换,最好是先做下系统。准保你的系统是好的。

网友:
买个带mhdd检测硬盘和rst内存检测的系统盘 检测一下

网友:
我是开维修店的 这种问题比较普遍啊,从硬件方面可以首先清洁下内存,然后硬盘测坏道,如无坏道 可以换下电源!(不止一次发现由于电源老化电压输出较低导致内存或硬盘不稳定)软件方面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2010-03-04):
内存出问题的概率最大,然后是硬盘

网友:
内存,硬盘,
在这之前,先把隐藏分区删掉,看看有没有效果
另外,如果你用的是GHOST版,用PE进去改C盘的BOOT文件,把只读属性先去掉

boot.ini文件

[boot loader]
timeout=3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这里partition 1改成2就OK了

网友:
硬盘坏道

网友:
换一条硬盘数据线试试,或者对内存槽进行彻底清理,要不能解决问题那可能就是硬盘出现了坏道

网友:
两根内存就拔下一根测试几天,只有一根就和别人换个内存测试个几天。硬盘坏了一般有异响或速度会明显变慢的

网友:
硬件坏的话系统大多数会蓝屏,我认为是"龙翔V九天"说的 boot.ini 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种情况,内存的原因,还有是显卡接触不良也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硬盘数据线。不行的话装个精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可以换硬盘了!上次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最后换了硬盘才好!

网友(2012-11-30):
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硬盘的问题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