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两个CPU

楼主(2010-01-27):
如果一个主板可以上两个CPU吗?或者,一个电脑安装两块主板,
怎么样才可以把电脑做到极点?

网友:
这是工控级电脑。或者是军用级电脑啦。个别网吧也会有这东东。不过价格昂贵。家用很少看到!

网友:
哥们还要靠你好好研究!

网友:
我以前见过一块上两个CUP的。不过很老的主板了,CUP也是单核的。。。。。一台电脑上安两个主板的没见过呢

网友:
很多服务器不就是2个CPU的吗,二板主板的没看到过

网友:
郁闷·  那 如何做到电脑的巅峰?~

网友:
如何做到巅峰好像和我们没关,我们只要把他修到巅峰就好

网友:
老早就有2个CPU的主板,更本不算新闻。多于2个的也有。

网友:
呵呵呵,那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我第一次听说过,对我来说是个新闻

网友:
张老师,那么一个主板两个CPU有什么 更好的 作用吗?

网友:
服务器很多都是2个CPU的,两块主板的倒是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银河2000好像就是上百个cpu吧,

网友:
服务器的主板很早应该就有两个CPU拉吧,如果电脑要做到极致,那就是实验室的,现在好像是云计算机吧,联想主导开发的

网友:
服务器很早就有2个CPU

网友:
很早就有上2个U的板了。。都是老主板。现在很多服务器就是上2个U的板啊

网友:
你去搜搜 sun当年的那款Sparc V的服务器,你就知道什么叫将性能做到极致了..每颗Sparc V8 CPU都拥有独立八核.每个刀片八颗 一个机器最多可插32个刀片......并且..刚才忘记说了...每个CPU的八颗内核可以独立四线程...

网友:
双U的板子我手上有几块  SOKET 7  SOKET 370上图拉丁的  还有双SLOT1  这没什么稀奇

网友:
服务器都用2个U,一台机器用二块版的话还是头次所说。

网友:
在服务器主板看到两个CPU的,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两块主板的啊。

网友:
一台机器上两块主板的也很多啊,工控机上都是多主板板插在母版上啊!!

网友:
可以用linux多核分配工作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大学里有个linux软件可以把大的数据分给N个电脑来网络处理数据

网友:
用双CPU的干嘛呀?太费电了!用多核的就行了,性能差不多!

网友(2010-03-09):
服务器就是, 我去做过维护

网友:
服务器大多数都采用两个cpu
至强的

网友:
上俩个U的主板多的是啊,不知道楼主说的算不算服务器主板啊,普通的板子见过能上754和939的,不过不能同时上,

网友:
一主板能上16个CPU,但是只上了8个在用,这样的我见过,上两CPU的多的是,比双核要快呢,标准主板性能是这样算的
双U主频=(U1+U2)X1.33  缓存相加
4U=(U1+U2+U3+U4)X1.66 缓存相加
所以说双核四核,其实没那么高。和双CPU多CPU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你说AMD。和Intel的CPU都是用上。有没有这样的主板年。

网友:
2个CPU的见多也,但是2个主板的还没见过。

网友:
偶到是可以做到两台电脑一个主板,嘻嘻

网友:
我来上几张图片给你们看看刚刚才照的

网友:
其实双CPU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样的快,  只是他们在运行的时候很稳定,至于速度,双至强2.2GHZ的CPU还没有一个P4 2.4的速度快,我以前架设服务器的时候 用的就是什么照片里面的吵微的主板2G ECC内存 装的是WIN2003速度很慢的  但是绝对很稳定
现在我是用一个Q8300做服务器  速度很快  但是不稳定   虽然是4核,但是在处理多线程任务的时候很逊色!课本没有双至强的服务器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有一款i430TX芯片组的主板就可以上intel pentium mmx cpu或amd k6 cpu.

网友:
嗯  这种主板修过几块了,  楼上的照片应该是472接口的,  修的比较新的应是915芯片的一块,  还有一块和楼上照片的一样的板扔在那里没修,  原因,不过内存,  它们的内存还是很特别的,  一般内存不适用的,
  嗯   当然,这个还是815档次的会修多一点,

网友:
家用电脑双子星主板有两类CPU座,但只能用一个,服务器主板一般都有2个U座。主板带SCSI控制器的还在板上固化一个CPU和独立出来一条内存槽,可以说是这服务器板里有两个计算机,再说说单片机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单片机=一台计算机……

网友:
一台主机接多个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独立工作的设备也早就出了。

网友:
兄弟我一看你的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一台机器多个主板早就有了!刀片式的服务器就是一台服务器好多块主板跟CPU插上去的而且全部可以不用关机更换主板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 散热器 这个技术叫做热拔插 !PC电脑上没办法实现的因为太小呵呵 一个板上可以上4只CPU的 32G的内存 但是都是服务器用的 都是云算群集好专业的厂商才有比如 IBM  HP  SAN 等

网友:
服务器是上两个cpu的 用的都是专用的cpu 可是服务器板上没有显卡槽 都是专用的槽 速度非常快

网友:
xron 这中423pin 的 早在9几年就 出上两cpu的板了 还有p3 的 服务器 多的时 淘宝现在还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