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256M改128M后点不亮了?

楼主(2010-01-27):
我想做一个DDR128M的母条,就拿一条好的256M是双面的内存,颗粒是:HY5DU28822BT-H的,把反面的8个颗粒吹下后焊盘也清理干净了,用SPDTOOL读取模块2SPD,把里边的Number  of  DIMM  Ranks  后面的3改成2后就刷进去了,这条内存就点不亮检测卡是AF了,麻烦各位指点一下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
AF故障一般是严重短路

网友:
回版主,我把背面的颗粒吹下来了,焊盘也清理干净,正面颗粒没有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