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致命错误如何补救

楼主(2010-01-27):
SONY PCG-4C6P 小本,南桥82801DBM短路,3.3V 剩0.5V,将桥取下,不短了,再要上桥时发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桥的方向不知道了,主板上任何标记都没有。只好找了一个82801DBM的板子,参考着大概方向焊上了。加电,南桥烫手,完击穿了。现在如何补救是好

网友:
维修经验不足,害死人哪

网友:
不知道方向怎么重换啊。找不到这种板子的任何资料

网友:
线路板上没有印制轮廓图?那只好买再买3个南桥试着来了呵呵

网友:
找个DBM的图纸,看看信号,再对照自己的主板测应该可以测得出来的。比如接地看图纸上哪几个脚是地再去DBM上测相应位置的点相通不,就可以找出位置来了。

网友:
DBM的好搞一点! 找几个对应的点就行了! 比如找USB 一下就对好了

网友:
只要找到VCC1R5M,这个供电在芯片中间有三个脚式在一起的,很好找的

网友:
对板上焊盘和BGA芯片焊盘,就是慢点而已。如果焊盘都没有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看能不能找块同样的料板呢

网友:
如果我不知道方向在那边。我会量四边的对地阻值。细心一点就好了。

网友:
细心点查供电和地线
找个拆下桥的主板,比对焊盘和南桥的供电和地线,这样就可以确定方向了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绝对不要上BGA啊,那样损失就大了

网友:
找点啊 !先找板上的如果能跟桥上的点对的上,比如供电 底线...那就是那样放的了吗

网友:
仔细找,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标记的吧。

网友:
只有在网上搜这个机器的板子图片了!或者量USB的对应点来判断方向

网友:
只要供电接地能对应就行了,要仔细。

网友:
有标记的~你认真看一下吧~~这只是菜菜鸟的东西~~连看这个也不会?

网友:
找USB呀。。。到淘宝去搜索板子,,看哈就知道啦撒

网友:
我也挨过,教训就是每次焊此类芯片先拍张照片。

网友:
你把扳子的图片发给我看下,我好像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扳子,可以帮帮你

网友:
找个IBM T4的用DBM的点位图,然后对着你的板先把几组供电找出来应该不难吧

网友:
找对地呀,芯片上的和主板上的,这也是我常用的方法,手机维修上用到的。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下板子的图纸,运气好的话南桥从新植一下可能会好,运气不好只能换南桥了。但愿板子也没烧坏!

网友:
记下了,下次我也先拍照片再换。
现在只能上网看有没有它的照片了,或者试着买料板,

网友:
找USB信号输出

网友:
SONY的机子好像有两个角都有标记。。。这回错了。。。换个桥转个180度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