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不跑码 电流上到 1。05左右。

楼主(2010-01-27):
一台旭日机子上次维修是压北桥  INTER的  。好了。用户今又拿来说又不行了。  拆看机看了哈随便怎么样压蓝桥。北桥都不亮。没法上BGA从蓝桥开始。没亮。再压北桥还是没有亮。诊断卡上时钟灯不停的闪。复位是对的。  电流从  0   跑到0。5一下跳到1。05左右不上内存也一样。找电路图又没有那位仁兄有就发一个给我啊,万分感谢。   405875943

网友:
直流部分先查查吧,明显的情况就是电感后的电压。完了再检查信号吧

网友:
南桥    一般南桥愿意出问题

网友:
电压都有。  CPU 1。2左右。  北桥上1。8  1。05  1。5  都有。

想换蓝桥。

网友:
我没有电路图查不到信号。 有的可以传给我不。

网友:
通病啊    !!!! 电源芯片!!!

网友:
联想旭日 150.pdf

联想旭日 15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