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ME主板南桥不停复位,复位针电压无变化

楼主(2010-01-27):
技嘉915ME主板南桥不停地复位,复位针电压无变化

插检测卡开机就跳C0 C1,然后重复此动作,量内存槽发现3.3V在2.3--3.5V之间来回跳变,跑线路到南桥,分支到CMOS电池座下的一个822排阻上,量另一测稳定3.6V左右,去掉排阻后量另一侧稳定3.6V,这一侧在2.8--2.3V之间跳变。换排阻后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这个可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了吗?

网友:
南桥有问题,这种故障难修

网友:
你把去南桥的线割断   看看电压正常吧  如果正常  那就是南桥的 问题  如果还是那样  那就不是南桥的问题  再查查线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LZ的思路有点乱
有些板子没有过内存就会反复重启

重点检查内存部分
供电,SMB DATA,SMB CLK ,时钟,插槽等等

网友:
烤了下南桥,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C0 C1重复跳3-6次,然后不停的长鸣(有时不响,检测卡停在C1处),这个时候复位一下,就能正常开机,在不切断电源或拔掉内存再插的情况下,关机或重启都能正常开机,不然还会出现C0 C1跳3-6次,按复位能开机,量了下正常开机时的内存供电、时钟等电压都和不正常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