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8的11脚1.18v正常吗

楼主(2010-01-27):
接修一台INTEL原装915主板(d915pdt),插debug卡复位灯常亮,用示波器测无Vcore 电压,测电源管理IC:adp3188供电12V正常,11脚en端有1.18V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能否开启这个芯片。求各位高手指点。附照片

网友:
正常 换一下ADP3188,这个爱坏

网友:
您所测量电压正常,建议您电源IC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供电电源出了问题吧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换了3180不行照样不行

网友:
先测别的电压正常吗?还有复位电路。这些也能造成cpu无供电

网友:
这板假负载不出Vcore,上cpu才出!我手上的是因为有一相供电的电容一个脚断了,换了个新的电容后就开机不跑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