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维修一列

楼主(2010-01-27):
接修一台A8T,通电跑马电流正常能听到进系统的音乐声,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一样。该机器显卡是可插拔的,怀疑显卡有问题,换新显卡试机故障一样。最后怀疑N6100有问题,重做N6100开机出现画面,拷机4小时正常。
显卡

网友:
怀疑 楼主很果断啊 直接干北桥了

网友:
因为能进系统,所以重点就考虑是显卡或其周边了,既然换新显卡故障一样剩下的北桥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而且它们又公用一片散热器,虚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昨天修华硕的机器换显卡还是不亮,当时没考虑到北桥,好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再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A8T N6100 很常壞 , 有時重焊可好,有時要換新的

网友:
一般能进系统 我们就不考虑北桥了 这下知道了

网友:
能进系统,做北桥?一般是显卡下手吧

网友:
这样说起来是北桥的显示部分功能有问题了啊,虚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直接北桥 我做过好几个啦

网友:
北桥空焊了。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啊???应该还是显卡哦。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是北桥和显卡沟通的信号线 北桥端虚焊了

网友:
我以前刚做的时候也是先做显卡。。做完后不行就找了下有关的帖子。
也是加焊北桥好的 。看了一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590-1-1.html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为什么笔记本的独显就比集成的坏的就多啊 哎 不过这样也好 现在独立的新机子多了 2-3年后 肯定有一大堆机子要整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