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

楼主(2010-01-27):
请问各位,显卡上的没有阻值的黑色贴片电阻阻值都是一样的吗?阻值大约是多少?

网友:
不一样!

0402的电阻,在外表上是不标参数的,因为想标也标不上,只能去测量,或是查电路图来确定。

网友:
二楼,
一般常用的显卡上的会有阻值多大的呢?

网友:
显卡的得看用在哪部分电路中,这得因卡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