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看PDF,有不懂的请教大家!

楼主(2010-01-27):
上图中的out到3页 2A位置,可以看懂,请问一下后面的19.8k<具体什么意思后面的19.8<也是相通的吧
还有这图的 testpad 方框标志指的是什么
window

网友:
我也是不太太会看电路图

网友: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楼主可以到第三页看看与这个信号连接处有没有19.8K的排阻或者电阻。
第二个问题是测试点的意思

网友:
楼上的第二个问题正确,第一个有点小错误哈,应该是表示这个信号既到第三页还到第十八页哈!

网友:
谢谢了,后面的19.8k不是电阻,也指的是19页8K位置与其的连接点,谢谢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刚才从论坛下了一张显卡的图纸,看了一下确是6楼所说,小数点前面代表信号将要到达的页数,小数点后面代表当前页的具体部分,和以前老图纸好像有些不同,以前我看过的老图纸只表达出信号到达的页数没有小数加字母部分,感谢6楼的更正,谢谢

网友:
不看不到 一看才明白

网友:
图纸学问真大

网友:
19。8K 是19页8K的位置

网友:
以前也是不懂如何看图纸,这下明朗了许多,谢谢!!

网友:
8k是啥位置

网友:
谢谢,刚学习笔记本,学看图纸.这下明确多了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继续写下去。。。让我这个新手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也是这么稀里糊涂的看的,今天算是明白了

网友:
那out后面的>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有的里面有>还有<,请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就是到的页码和坐标,IBM 的就是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6楼的分析 对我以后看图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