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的显卡g86-740-a2 能不能用g86-703-a2的代换

楼主(2010-01-27):
t61 的显卡g86-740-a2 能不能用g86-703-a2的代换,有换过的兄弟说一下
显卡

网友:
现在我换完后,外接和内屏都白屏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用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原来的是花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的,上家说能代,但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好判断是我没焊好,还是不能代换,还是换上的显卡也是有问题的了?有知道的兄弟帮个忙回答一下急

网友:
我们换显卡 都是换一样的

网友:
理论上 是可以代换的,怀疑你没焊好! 我在SONY 机器上用 770 730 750 相互代换 都没事的,T61 我没试过,因为考虑到修不好还要去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