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Bcpu的两个时钟点只有一个有时钟,能工作吗?

楼主(2010-01-27):
我的杂牌主板上cpu假负载后测量478Bcpu的两个时钟点只有一个(AF,22)有时钟电压(AF,23无时钟),我查到此点经一只330电阻器到RTM360-648R时钟芯片的43脚,此脚无电压,上cpu也无电压。上cpu假负载测量其它各点电压:PG 1.46V   核心电压1.46v    复位0.3v   参考电压0.97v  。
上cpu时电源能启动,显示器无显示(主板不启动)。是否因为时钟芯片43脚无时钟信号,cpu的AF23脚得不到时钟信号(AF,22有时钟电压)而不启动呢?
请高手赐教!
另外RTM360-648R时钟芯片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
其它各点电压基本正常!
次板BIOS管脚大部分为5v,是否正确?

网友:
BIOS管脚大部分为5V,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