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80 不触发

楼主(2010-01-27):
故障板子:联想S180
版号:MB06LMB
故障现象:不能触发
经查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DCON信号,接着检查EC M3885的工作条件。发现EC 的REST端电压0.3V,明显不正常
图纸得知RE REST信号是由U42的7脚发出的VOR0,此信号还发往U18的50脚
查U42各输入脚电压正常
分别去掉EC 和U18,U42的7脚仍然输出只有0.3V

买回来一片料板,将U42更换。
仍然无果

现在把料板和故障板子的EC都拆掉, 故障板的U18也拆掉了

但是料板上U42的7脚始终有3.3V的输出,故障板上U42的7脚始终只有0.3V
料板和故障板上的U42除第七脚以外,其他脚电压完全一样

故障板子U42第七脚电阻,也和料板一样

纠结了,难道是PCB中间层腐蚀了

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了

注:1、维修的时候故障板和料板都没有装电源板
    2、料板待机电流0.03,故障板子待机电流0.01
       3、故障板PMU3V PMU5V均正常
     4:故障板去掉EC U18以后,短接U42 6 、7脚。能得到3.3V的输出

S180 MB06L_MB_V01_0618.pdf

网友:
如果怀疑是中间层腐蚀 可以把U42脚挑起来测量下看看 是不是有3.3V  如果仍然只有0.3V应该可以排除这个假设

网友:
基本可以排除PCB短路的可能
现在故障板没有装EC  也没有装U18,只装了U14
我直接短接U14的6、7脚后,能在短接点得到3.3V的电压

这说明VOR0这个点的PCB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短接算了  我看他们是同一个时序的  如果短接不行  就加个缓冲器把这个3V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