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这样的故障一个也有没有搞好自动开机

楼主(2010-01-27):
经常 有主板一通电就开机 别的问题也没有,我和别人解释 这样也不算什么问题
可客户说原来买回来不是这个样子 要求我修回原来的状态
大家对这样的板子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什么经验啊

网友:
我查了COMS电路,资料也能保存 到底往哪里查啊

网友:
是电池座接触不好。或是COMS电路那个双二极管坏了。。还有就是你关机要用开关或系统关,要是直接断电,有些板会记忆你关机的状态的。所以就自己开了

网友:
自动开机,但能关机,首先将COMS清0,再检查电源是否有问题
自动开机,但不能关机,首先将COMS清0,再更换电源,看是否问题排除,再查电路:检查IO与南桥到绿线之间的三极管是否击穿或软击穿,IO是否损坏,晶振是否偏频.

网友:
这一般是非法关机引起的,在BIOS里面有设置,是一项AC交流电插入状态选项,OFF就行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我以前碰到过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