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F8P笔记本BIOS密码清除方法

楼主(2010-01-27):
求华硕F8P笔记本BIOS密码清除方法 密码保存在哪个芯片里面 BIOS芯片型号为29LV800CTTC-70 南桥旁边有个芯片型号为LV08A不知道是不是码片 码片去除密码该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接写码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找个同样主板的码片 换上就可以了!或者用高级点的单片机重新刷一下那个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芯片、PC24...、IO就这几个芯片存密码

网友:
已经搞定 刷BIOS密码清除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