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c.945pl-mvp

楼主(2010-01-27):
我有块七彩红c.945pl-mvp主板跑2B后断电,后开不起电.无头绪不知那位修到过此类问题,速回在线等.谢了

网友:
IO换过了!
时钟也没问题

网友:
2B应该是没过显卡 看没过显卡的流程秀下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2B一般问题不大,与内存和显卡有关,但也可能是内存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2B是不过内存换内存试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