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被拉低

楼主(2010-01-27):
K8T的板子  VIA    开始5V短路,  查处是USB口供电针接地了(被暴力插坏了)   拆掉换上
5V键盘鼠标  前置USB供电2.5不正常,拆掉声卡网卡串口芯片
照旧
换IO
还是2.5V     最后一个故障点只可能是  南桥VT8237了么?

网友:
5V接什么过去的,查明白,

网友:
USB的供电有那么难查吗?跑线啊。